s7300输出问题

楼主(2014-10-14):
请教各位:s7300软件在线监控已经输出,但plc输出模块没有输出,这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接线问题。还有地址问题?

网友C:
硬件或地址问题

网友D:
我记得有的模块没接负载输出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s7300软件在线监控已经输出,但plc输出模块没有输出,这问题是什么原因?

请帖上你的接线图。

网友F:
S7-300输出不接负载,PLC上相关输出灯不亮

网友G:
如果接线没问题,可能是程序里面有双线圈输出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