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4-10-14):
在图示的modbus中可不可以,既有rs485接口又有rs232接口

网友A:
RS232与RS485电气特性不同,需要在总线中串入转换设备,方能使用同一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加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图示前3个为RS485,最后一个(CWT5002)为RS232接口,那么地址可以怎样设置,是不是可以,前面3个分别为1,2,3,最后一个设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