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4):
micrologix1100的通道0被我设置成modbus RTU 主控模式,仪表是4800波特率,RS485接口的。我用232转485接上后,无法读到仪表的数据,但是我把通道0的波特率设置成9600去读其他的9600波特率的仪表又是正常的。期间发现logix500里面在通道组态里把波特率设置成4800的时候,控制器状态里面的通道0的波特率状态竟然是问号,而设置成9600的时候能正常显示。

数据是用MSG指令读的,读9600波特率的仪表是正常,读4800的却不行,通道0都是设置了相应的波特率的。求告知原因。

网友A:
对于这个,建议先使用ModScan等Modbus主站仿真软件测试;再使用ML1100与其通讯,其中可以借助串口调试工具,进行抓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