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通信故障

楼主(2014-10-14):
请问大家碰到通信故障一般处理方法是

网友A:
这通讯包括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先查看端口设置参数,再看软件部分;当然,前提是数据线物理连接正确啦!

网友C:
如果是调试好的设备出现故障,哪就是那个硬件的问题了,有备件的逐个替换,要是调试中的设备的话,就是参数设置或硬件组态的问题的,当然也包括硬件的问题,CPU,模块,电缆,接头都有可能!

网友D:
以前通讯正常,过一段时间又不正常了,参数设置没变,最后反复拔插几次居然能通讯了,接触不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网友E:
一般都是插头有接触不良,当无法判断具体哪个时,分批次更换。

网友F:
通信故障从硬件上来说大部分是电缆及接触不良。

楼主:
我接触的是吹瓶机。经常通信停机,复位后又可以,烦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接触的是吹瓶机。经常通信停机,复位后又可以,烦人
应该是程序没做好

网友H:
通信故障太多了,接触不良最多,干拢,硬件损坏啊,其实这问题好搞也难搞,看你心细不细,

网友I:
这个问题,以前正常,最近反复出现,那就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