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各位好,威纶通TK6070的屏如何做一个按钮,这个按钮按下后,再延时一段时间再打开另外一个画面。都说用PLC控制屏事件可做,但不知具体怎么做,还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用PLC控制切换画面,然后在屏上设置一个置ON按钮,地址对应PLC内的某一个位,然后用这个位启动定时器,定时器延时传送要切换的画面编号给某一个寄存器即可。

网友B:
用定时脚本启动即可

网友C:
你可以到威纶通官网下视频看

网友D:
请看下此官网示列

网友E(2018-11-13):
宏指令中写
DELAY(1000)
括号中1000代表一秒
不明白的话加我qq 2337460717
专门为了回答你注册的 可以的把积分给我吧

网友F(2020-10-12):
不需要宏和脚本.
就是威纶通的plc控制,加2个多状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