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如题,现在一间电脑机房64台电脑主机加显示器 400W左右,每16台接一个30A的空开,共接4个30A的空开,每2个30A的空开接一个100A的空开,两个100A的空开同时接到一台30KVA的单相稳压器 那么问题来了,一旦电脑全开不定在哪个时间就会跳闸,稳压器也跳 100A的空开跳 也没有短路 求助各位大神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空开内的热过载机构动作了,所以跳闸,因为64台电脑全开,按400W计算,总功率约为26KW,总电流为118安培左右,所以100A的空开小了。30KVA稳压器内的空开可能也小了,换150A的空开,

网友B:
看LZ的说法,没有LS说的过载的,他是32台电脑接100A的空开一个,一共2个100A空气开关然后一起进30KVA稳压器的。至于跳开关我只能说在跳的时候你摸摸开关看看是否很烫,如果是就是开关质量问题了。至于稳压器我就没用过,没什么意见了。不过考虑下功率因数的问题,估计30KVA的稳压器小了吧。

网友B:
刚上网查了下,单相稳压器的功率因数0.8左右,你30KVA*0.8=24KW,你电脑总功率64*400/1000=25.6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