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 引风机电机功率75kw,采用星角启动,在风门开到一定角度的情况下满足了工艺要求,此时电流读数为90A,请问这时电机的实际功率是多少?计算公式是什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时算出的功率就是这台电机每小时的用电量?
2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稳定运行于35Hz,这时电机的实际功率是多少?怎样计算?其实,我就是想请教大家,风机正常运行时,用风门控制能不能达到节电的效果?怎样计算?用变频器的话怎样达到节电的目的?怎样计算?

希望能详细的给讲解下,谢谢

网友A:
    实际功率可以测量得到。
    功率*小时数=用电量。

    风门控制不能达到节能效果。
    用变频器的话,是以接近的功率达到需求风量的要求,达到节电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电机因为风门关闭,电流下降到90A,对功率有影响吗?比如功率是不是也跟着减小呢?

网友B:
流量:Q1/Q2=N1/N2。功率:P1/P2=(N1/N2)^3
自己算算用变频的好处,流量降80%,功率能降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电机因为风门关闭,电流下降到90A,对功率有影响吗?比如功率是不是也跟着减小呢?
   电流下降,功率减少,但风冷效果够吗?

网友C:
问题1:P = √3×U×I×COSΦ×η
功率 = 根号三乘以线电压有效值乘以线电流有效值乘以功率因数乘以电机效率。

第二个问题:检测变频器的输入线电压和线电流,以及功率因数。计算有功功率。

网友D:
1 引风机电机功率75kw,在风门开到一定角度的情况下满足了工艺要求,此时电流读数为90A,这时电机的实际功率大约是40KW(因为功率因素低,估计功率应小于90/2 KW)。
2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稳定运行于35Hz,这时电机的实际功率是:50HZ时功率*速度比的立方
假定50HZ时功率是70KW(5KW的安全余量),35HZ时的速度比是35/50=0.7,速度比的立方=0.7^3=0.343
即35HZ时消耗功率是:70*0.343=24KW
以上是变频理论消耗功率,实际变频消耗的功率要比理论大,因为有变频器损耗,有电机谐波损耗,因此以上计算还需再加20%左右,估计变频实际消耗功率大约为3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