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馈

楼主(2014-10-15):
我想用电流互感线圈来检测电机是否开关,用互感线圈反馈信息给200PLC,能否直接接入或者通过转换再接入PLC?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只能通过转换后才能接入PLC的输入端,且峰值电压不超过28V。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该怎么转换呢?固态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B:
     检测电机的电流,经过互感器,整流成信号,再变换成PLC可以接收的信号值。

网友C:
再加个电流继电器或小的热继电器呢。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把电机的开关信号传给PLC呢?

网友D:
想那么复杂干嘛呢?
马达通电就转,不通电就不转呀。
在马达的接线盒里面牵两根线出来,带380V的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开关触点做PLC的输入信号就得了。
简单的要求,不要搞复杂了。

网友E:
用不着这么麻烦 直接用你电机上用的接触器 变频器上的触点接个开关量到PLC 就可以 此点有效表示已经启动 反之断开

网友F:
反馈的方法有很多,但想到用电流互感器来做反馈的还真是很奇葩,那功能相当难实现

网友G:
电机上装离心开关,最可靠!

楼主:
我用的是接触器的触点,电流互感线圈是别人用在单片机上的,问我PLC能不能用,所以就上来请教大家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学习了。

网友H:
同意九楼,顶个。

网友I:
9楼说的是很简单的方法~顶一个。

网友J:
互感器的电流有点高吧
要转换

网友K:
不是有测速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