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有台电机,新的Y2-80M2-2,1.1Kw2840转,旧的Y2,80M2-2B5E3,2735转,同用于变频器(同频率)返反控制,新的电机定位不准(不是过头,就是不到位)换上旧的电机就可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机的额定转速不一样?

网友A:
仅是正反转控制,应该与电机无关。

网友B:
是电动机的转动惯量不同造成的,修改变频器的控制参数使之满足要求就好了。

网友C:
额定转速不同,当然变频器的参数也需要修改啦!

网友D:
变频器得调整一下哦!

网友E:
     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