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th 9。5 求助

楼主(2014-10-15):
InTouth9。5 安装后,提示许可证不能启动WindowMaler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装好软狗和硬狗了

网友A:
have a try for this one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Touth9。5 安装后,提示许可证不能启动WindowMaler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装好软狗和硬狗了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Intouch,既然有软硬狗了,那么正版用户可以致电westwonder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