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请问有人用OP320A连过S7-200的吗?
OP320A说明中说支持RS232和422,一般422和485是兼容的,
但偏偏说明书上写到OP320A不能直接与S7-200连接,
客服说要接个RS232-485转换器,有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A:
用过好多了
有问题联系我
不难

网友B:
有OP320-A-S的,定货时定这款就行了;

楼主:
我第一次使用,被淘宝网店忽悠了,已经买了OP320A。

问题解决了:
OP320A连接S7-200需要RS232-485转换器,
现在采用RS232直接连电脑。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B:
呵呵;估计你的*宝卖家也仅仅就是卖,相关技术根本不懂的;

楼主:
所谓当当不一样吗?不过也积累了经验。

网友C:
OP320-A也是可以连接的
一条编程电缆就行了

楼主:
工业场合不允许将编程电缆最为监控的通讯线使用,我们有规定!短时间试验是可以的。

另外,OP320A内部有RS232/485/422芯片的位置,可以同时用,互不影响。只是输出接法不同。
懂电子的跟据需要自己焊个就行了,用不到一定换型号。
422:MAX12087
485:MAX13485
232就别动了,那是基本配置。

网友B:
呵呵;使用一条电缆仅仅是能通讯上,电缆内串几个电阻品232转换成485的;
这个不适合于长期通讯用;

网友D:
型号:RSI19264B***-00
显示模式:STN 蓝模负显
分 辨 率:192*64 Dots
VA  尺寸:104.0mm*39.0mm
工作电压:5.0V
接    口:RS232 or UART(TTL:5.0V)
显示模式: STN 蓝模负显
VA  尺寸: 104.0mm*39.0mm
分 辨 率: 192*64 Dots
显示视角: 6:00
图片存储: 内建FLASH Memory,用于存储界面图片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背光亮度: 支持软件可调
对 比 度: 支持软件可调
键    盘: 支持4*8键盘扫描功能,直接将键值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30~80℃
工作电压: 5.0V
通信接口: RS232 or UART(TTL: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