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频繁吸合

楼主(2014-10-15):
小供水系统,在测试管路压力时,接触器在泵启动两三分钟后出现频繁吸合,而且有很大的电弧出现!此时管路处于憋压状态,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为啥了!接触器换了也没用

网友A:
这和接触器自身没什么关系吧 若吸合肯定是线圈得电 若断开肯定是线圈失电 这个得看是否是你控制成这样子 如果线圈一直有电的情况还出现这样子 哪就是接触器问题反之不是

网友B:
接触器吸合不稳定,估计是接线松动所致,小问题,自己检查一下吧。

网友C:
除楼上两位所说外,还可以注意一下控制电压是否满足。

网友D:
应该是控制电压抖动所致。

网友E:
如每次通电都是这样,可能是处在泵工作与停止的临界状态,这与控制电路的设计有关。

网友F:
如果是压力或者水位控制水泵工作的话,那就是水压或者水位波动原因引起接触器频繁动作。这个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在压力临界点

网友H:
应该是电机过载,导致电压下降,接触器释放后,电压恢复再次吸合,过载,降压,释放.
在电机工作过程中,测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I:
看你的电路分析了,如果有接压力开关就要调整下,单是启停电路可能是线接触不好,或查下回路各接点

网友J:
看电路,仔细分析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圈 接线都检查过了 没发现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一会查下工作电压 和工作电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不会 同样的设备 同样的控制 其他没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K:
回复 楼主:
回差太小啦

网友L:
检查下控制回路到线圈各个点接线有没有松动地方,再测试下线圈端电压。
最后检查下控制回路的逻辑关系有没错误。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小供水系统,在测试管路压力时,接触器在泵启动两三分钟后出现频繁吸合,而且有很大的电弧出现!此时管路处于憋压状态,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为啥了!接触器换了也没用
管路处于憋压的状态电机会过载,是不是测试压力管路时使用的测压传感器及控制回路的问题,也可能是设计的问题,最好上原理图。便于分析。

网友N:
耐震压力表

网友O:
应该是与压力开关讯号有直接关系,压力自动控制回路延时电路的问题

网友P:
9楼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Q:
管路出现憋压状态,那么电机肯定严重超载,线路电压急速下降。短时间内热继电器来不及动作,直到电压下降到不能维持线圈电压时,交流接触器释放,且接触器的触头产生大的火花。电机断开后,电源电压又上升,当上升到线圈足够吸合
的电压时又一次吸合接通。。。。。。所以,换交流接触器无效。只能降低管网压力或安装溢流阀。

网友R:
检查一下电压怎么样?

网友S:
是不是有浮球控制

网友T:
一是线路松动,二是线路接错

网友U:
这得上个图

网友V:
引用 网友C:
除楼上两位所说外,还可以注意一下控制电压是否满足。
不可能,松了,换新的就故障消失了 ,查别的原因

网友W:
如果是用压力电接表的话是这样。压力到就停,压力小了就吸合。

网友X(2015-03-08):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控制回路虚接好々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