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红圈内是什么元件的图形符号图?

楼主(2014-10-15):
是什么工作原理啊?

网友A:
好像是液压系统的微调节流伐。

网友B:
应当如1楼所说,是节流阀。

网友C:
是可调式节流阀。

网友D:
节流阀,在图中是做为旁路调节分流的

网友E:
监理费鉴定完毕

网友F:
是节流阀。
将节流阀和单向阀并联则可组合成单向节流阀,实现调节速度功能。
红圈右边的是单向阀。

网友G:
可调式节流阀无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节流阀。
      将节流阀和单向阀并联则可组合成单向节流阀,实现调节速度功能。
      红圈右边的是单向阀。
正解!

网友I:
从1楼到10楼说的都对,11楼的同意楼下的说法,呵呵。

网友J:
节流阀,可以调节气缸动作的速度。

网友K(2014-12-17):
有谁给解释下Lz液压图原理,学习一下,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