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各位老师:一台FX2N-64MR的PLC出现BATT.V发光二极管常亮,PROG-E发光二极管闪烁。具体操作时,某个输入点接通,面板上对应有指示,输出却无反应,这是不是内部电池电压低了出现这种现象,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
  BATT.V发光二极管是电池电压下降指示,PROG-E发光二极管是出错指示闪烁(程序出错)

网友A:
更换电池;
FX2N的程序也是用电池来保存的,除非你用存储卡,可以不理会这个报警,否则电池没电后你PLC的程序也将丢失;

网友B:
出现“程序出错”提示,不知程序保存是否有问题;
PLC是不是长时间断电了,或者电池电压、容量降低太多。

网友C: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D:
先用软件连起来,读取下程序看能不能读出来。

网友E:
先备份程序。这个很重要。

网友F:
估计程序已经没了,如果是自己做实验的话,重新灌一个就行了。

网友G:
     先将程序备份。
     再排除PROG-E发光二极管闪烁这个故障。

网友A:
电池没电,所以BATT亮;
没电后程序丢失,所以PROG-E闪烁;

网友H:
有不少人是不知道备份程序的

网友I:
应该是PLC使用有些年了,电池不行了,又没主动更换,断电超过时间,里面的程序没了。重新编程进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该三菱PLC是93年的,我用电脑读它的程序什么都没有,全部丢失了!我不明白,程序一般是用EEPROM保存的,不会丢失,这个三菱PLC是用RAM保存的,电池没了程序就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该三菱PLC是93年的,我用电脑读它的程序什么都没有,全部丢失了!我不明白,程序一般是用EEPROM保存的,不会丢失,这个三菱PLC是用RAM保存的,电池没了程序就没了?!
净瞎扯;
确认是FX2N-64MR的话,2003年还有可能;1993年FX2N还没有问世,你从何从得来;
如果是1993年,看清型号,应当是FX2-64MR;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解答!该三菱PLC是93年的,我用电脑读它的程序什么都没有,全部丢失了!我不明白,程序一般是用EEPROM保存的,不会丢失,这个三菱PLC是用RAM保存的,电池没了程序就没了?!
净瞎扯;
确认是FX2N-64MR的话,2003年还有可能;1993年FX2N还没有问世,你从何从得来;
如果是1993年,看清型号,应当是FX2-64MR;
还是版主看的仔细,说得对,93年还没有fx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