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5):
最近一台设备上用到一个KAL-D的流量开关,依照说明书做调零,调最大流量标定,完成以后,设定点也可以改,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让设定点生效,设定点的灯一直闪,也不显示当前流量状态。不管是不是开关泵,一直不接通,请各位赐教啊。谢谢!

网友A:
好先进的流量开关,只是输出开关量信号,试着调量程使有信号输出,但须标定量程,标定---这个不太好做。

楼主:
哪位用过这个元件吗?说明书都看了3遍了,还是没弄清楚。

楼主(2014-11-19):
太坑爹了,流量开关都不会装,泵运行的时候检测元件都没有浸入到流动的位置!

网友B:
下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