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求助,什么是电流型负载、电压型负载。为什么电流型负载电阻越小越好、电压型负载电阻越大越好。望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流型负载,典型的是4-20毫安(或0-20毫安)的输入模拟量模块。
     电压型负载,典型的是0-10V的输入模拟量模块。
     为什么电流型负载电阻越小越好、电压型负载电阻越大越好。望大师指教,谢谢!
     这两种情况,都是使负载效应影响比较小。负载电阻也不是越大越好,与电源电压相关。
     举例:
     输入信号5V(内阻=10欧姆),电压型负载为0-10V,电阻分别为R 1 = 1 K欧姆,R 2 = 10 K欧姆。
     理想的负载端电压为5V。
     R1《R2,产生不同的效果。
     则有:1、用R1
          负载端电压=5*1000/(10+1000)=5000/1010=4。950495
           2、用R2
              负载端电压=5*10000/(10+10000)=50000/10010=4。995004995
     两相对比,后者的相对偏差更小,更能实现你的要求。

     显然用高输入电阻的电压型负载,负载端得到的电压信号与理想的信号更接近。

楼主:
谢谢大师指教,还有个疑问,上面用的什么计算公式,小弟不明白。

网友B:
电压型的计算公式就是全电路欧姆定律,4-20ma信号相当于有限的可调(自动)恒流源电路,负载电阻大了,需要的电源电压就的高,就超出恒流稳定范围了。所以说电流型负载电阻不可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教,还有个疑问,上面用的什么计算公式,小弟不明白。
    如3楼所说,无非就是这些KCL,KVL,欧姆定律等,建议楼主看看电路方面的基础书籍,比如电工学,电路学。
    用的KVL,实际上也就是欧姆定律。
    电流型负载如3楼朋友所说。

网友C:
输出为0-10V的标准电压信号,就是电压负载,输出0-20mA标准电流信号,就是电流负载。区别就是驱动形式的不同一个是电压驱动,一个是电流驱动。前者适合近距离传输驱动,后者适合于远距离传输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哪位朋友,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什么意思?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