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给一个条件     计数增加一个      设定一个   最后比较等于    程序怎么做

网友A:
按照楼主所说的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A:
设定一个是怎么回事,增加一个就是计一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定一个是怎么回事,增加一个就是计一次数。
他说的设定一个可能是跟计数器比较的另一个参数
这个是LS-plc的程序,欧姆龙的也大同小异

网友C:
复杂是不复杂
关键是自己能写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一个条件     计数增加一个      设定一个   最后比较等于    程序怎么做
使用加计数指令,再用比较指令,这个比较简单,你在好好想想,先画个流程图。

网友E:
加1指令,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