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接线

楼主(2014-10-16):
请问TF TH端子怎么接线

网友A:
电机温度传感器

网友B:
测温度的!

网友C:
PTC测温电阻的线

网友D:
PTC测温的

网友E:
可以不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F:
测电机定子绕组温度的,

网友G:
可以不接,也就是不起保护作用。
如果接的话,就接一个温度继电器,利用温度继电器的触点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实现过热保护。

网友H:
它属于温度传感器,随着温度的变化,它的阻值也变化,这个变化的值输入到控制系统或PLC做显示或报警用。

网友I:
热敏电阻

网友J:
涨见识了,自带的温度保护啊。还没用过这么高端的哈。

网友J:
不过类似的见过单相的,美的的空调内风机就有这种保护。

网友K:
这个电机对应变频器的 温度输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