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变压器变压比

楼主(2014-10-16):
 一台8KVA单相变压器实测输入电压为350V输出电压是52V,那么输入电压在380V的时候输出电压能达到多少?

网友A:
56.5V

网友B:
U1/U2=K 公式计算好了

网友C:
    56.457V。
    公式见2楼。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应该看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台8KVA单相变压器实测输入电压为350V输出电压是52V,那么输入电压在380V的时候输出电压能达到多少?
     既然讲实测,那大约就是56.457V。
     可以看变压器上的铭牌。

网友E:
是的,应该看变压器铭牌。实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实测时,时空在还是额定负载呢?这个就不一样了。一般的变压器,空载时输出电压都偏高。此时算变比,不准确。

网友F:
可以按比例计算,与铭牌对照。

网友G:
380X52/350

网友H:
是电焊机吗

网友I:
楼主问的也不准确,但是,大家说的都对,考虑的还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