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跪求各位大神帮我推荐一款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环境在-60度到-45度,感应距离5mm,安装孔径18,NPN,要是有资源的话可以评论或者发邮件到maoyuming@memsplus.com   谢谢

网友A:
找做军工产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怎么去找呢?

网友B:
这是要去北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帮我推荐一款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环境在-60度到-45度,感应距离5mm,安装孔径18,NPN,要是有资源的话可以评论或者发邮件到maoyuming@memsplus.com   谢谢
电感式接近开关的主要问题是买来后要做低温环境试验,在低温箱(-60度)里要试验是否好使,这是关键所在。在市场上买大牌的做试验看看,若不行只能定做。

网友D:
可以选一个开关放在你的环境内试一下!@

网友E:
   这个离你要求最接近。

   德森克(di-soric)低温电感式接近开关
产品型号:德森克(di-soric)
[德森克(di-soric)低温电感式接近开关]
特点:
检测距离 2mm…7mm
圆 柱 型 M12/M18
外壳封装 不锈钢
输出方式npn/pnp
工作温度 -55…+60℃
工作频率高 1000HZ
防护等级高 IP68(69K)
安装方式 齐平、非齐平
自带电缆
与同类型产品相比,独一无二的-55 ℃超低温设计是其他产品无
法媲美的,在低温环境中检测金属体
参考价格:100.00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才1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谢谢,这些条件都适合的,我去了解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才100元?
     也许是欧元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帮我推荐一款电感式接近开关,工作环境在-60度到-45度,感应距离5mm,安装孔径18,NPN,要是有资源的话可以评论或者发邮件到maoyuming@memsplus.com   谢谢
  网络是个海量的资源库,要好好利用啊。

网友F:
图尔克的好

网友G:
国产传感器就可以使用,NPN还是PNP,天津恒源,上海索能,黄山安特普,杭州凯悦都不错!

网友H:
100英镑吧

网友I(2015-05-28):
耐低温开关,建议慎重。

网友J(2015-09-21):
低温要求太低了,一般国产厂家能做的很少吧?

网友K:
看看德国威格勒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