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西门子440上电运行,频率上升到35HZ左右,报F0022故障。运行后,直流电压下降15V,随着频率升高慢慢下降,而后报F0022????

网友A:
应该清理一下灰尘,做做卫生,用气泵吹吹里面的土。再通电看看是不是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好心,机器拆装N多次了,已经没有灰尘了。。。涛声依旧。

网友A:
哦,那就是硬件坏了。这个就不好说了。原因是,MM440如果报F0022,有n种可能性。接口拆检问题;过载损坏元件问题...,等等。

网友B:
F0022的原因太多了,不同的机器也有些区别。小功率的机器母线过流也会报F0022.如果说母线电压随着负载降低。那检查电容和主继电器看看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率是2.2KW的。换了继电器,驱动电容,主板也换着试了没问题,后来实在找不到问题直接将正负母线检测的光耦短接了,空载带电机测试显示电流正常。直流电压上电显示是570V,50HZ正常运转后为548V左右。如果不短接光耦,频率上升到35HZ左右就报F002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功率2.2KW,短接了正负母线检测光耦,带电机测试电流显示正常,算是糊弄过去了。

网友A:
看来是检测电路的事了?那个光耦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C:
我相信楼主的说话,f0022不同机型处理结果尽不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和我这个7.5KW的一样吗?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9140
如果电路一样,检查那四个精密水泥检流电阻。在第一张图的模块右下角和左下角。

网友D:
还是查直流母线的检测电路吧,查电容和电阻即可;主电路不用考虑了,我简单的计算了一下,主电路电压正常(依据:额定频率下恒转矩,额定频率上为恒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大致一样,这个功率小只有2个精密电阻,如果是电阻有问题,上直流电串灯泡运行的时候不会检测到F0022嘛?有空我再把电阻去了,不接负载试试。这个机器原故障是上电F0022,后来找到问题了,是TL084检测出了问题,拆下模块就没有用示波器看波形,只是粗略测了下运行电压正常。直流,不接负载能运行,带负载运行30HZ以上就F002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密电阻接R471到TL084的检测电路的内部线断了,我外部用了一根线连了起来,会不会是因为这跟线径过大的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是ok的,,,,检测电路的话,不带负载上直流电不就应该会检测出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密电阻接R471到TL084的检测电路的内部线断了,我外部用了一根线连了起来,会不会是因为这跟线径过大的关系呢》???
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