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火焰的传感器

楼主(2014-10-16):
如题,一热熔胶设备。需要点火,液化气氧气还有点火开关。有没有传感器检测到点火成功,或者能检测到有火焰?

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消防产品中有一类好象有这个传感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有,燃气灶中就有。

网友C:
淘宝搜索 火焰传感器模块     或者搜索 火焰传感器  R2868 就能找到了

网友D:
霍尼韦尔火焰探测器挺好用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推荐北京远东的火检

网友F:
这类产品应该很多吧

网友G:
有火焰探测器,以前在豆制品熏蒸炉上用过。

网友H:
这个还真有。

网友I:
楼主先网上搜索一下看看吧

网友J:
一般点火器都可以检测火焰的

网友K:
有!
这个好找!

网友L:
当然有了,红外线的火焰传感器,抗干扰能力好。

网友M:
这个型号很多的,现在很多设备都用到,以防止燃气泄漏。

网友N:
这种传感器应该很多,建议还是选一个质量好点的,必须是个危险东西!有没有考虑电加热呢?

网友O:
有检测到火焰就发出个信号

网友P:
我们这里用的有紫外光敏管和离子探针,光敏管需要有洁净的燃烧环境,离子探针对环境没那么多要求

网友Q:
引用 网友D:
霍尼韦尔火焰探测器挺好用的
用过的确实不错。

网友R:
见过燃气热水器的点火系统吗?

直接就是一根点火针和一根温度探针,火焰烧起来后把温控探头烧红就检测出来了。

网友S:
可以用光敏电阻试试啊,以前那种小型柴油燃烧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T:
参考一下锅炉燃烧机上的程序控制器,风机启动,吹扫,点火,火焰检测,风压检测,燃气压力检测,全部可以由它实现,且价格便宜,性能稳定。

网友U:
便宜就用光敏电阻,稳定就用硒光管

网友V:
我厂的隧道炉就是用火焰传感器,火加热一般是用这个检测,稳定。

网友W:
火探类型应该有很多 找找看

网友X:
火焰监测器偶厂试用了一些,但需要定期清理,不然各种灰尘杂质挡住玻璃窗口就会造成检测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