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日立变频器SJ300-185HFE制动单元出现外壳烧焦,而制动电阻完好,检查发现有一电阻20欧45W电阻已经烧坏了更换后一加电这电阻又烧坏了,这个电阻就在整流桥出来后并在一可控硅两端的,看来是减少冲击用的,但现在不知是什么原因。
请帮一下,如何检查。

网友A:
首先查可控硅及其触发电路吧。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过,一上电缓冲电阻就冒烟。原因是P、N之间有短路,如IGBT击穿等。你制动单元烧焦,估计就是短路所在。

网友C:
P、N间有短路…

网友D:
用万用表测一下pn之间是否短路。

网友E: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先测量 一下再送电。

网友F:
IGBT穿了,我修过一上电,充电电阻烧起来了。

网友G:
楼上分析的不错,楼主好好的检查下吧。

网友H:
窜灯试一下,有没有短路,20欧45W电最好用绕线电阻,

网友I:
这电阻应该是充电电阻,并接的可控硅起主继电器用。检查后面短路情况吧,尤其是IGBT

楼主:
楼上分析都很正确,我仔细检查了P N 间没有短路,IGBT 也没有坏,可控硅也是好的,没有查出哪里坏了。我查出烧坏启动电阻是因为制动单元的一连接线(N-)与外壳之间绝缘损坏引起,导致了制动单元外壳烧焦,但制动电阻完好。在没有查出原因之前我不能冒然通电了,等待继续检查

网友B:
上电就烧充电电阻,P/N间短路是肯定的,要细查额!没事的,仔细查后,在P端后串两个灯泡再上电,亮就是还有短路,不亮就OK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楼上分析都很正确,我仔细检查了P N 间没有短路,IGBT 也没有坏,可控硅也是好的,没有查出哪里坏了。我查出烧坏启动电阻是因为制动单元的一连接线(N-)与外壳之间绝缘损坏引起,导致了制动单元外壳烧焦,但制动电阻完好。在没有查出原因之前我不能冒然通电了,等待继续检查
静态检查也许不能发现问题。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某个原件耐压能力下降,静态测量没问题,但一通母线直流高压就开始短路漏电了。如果电阻质量没问题的话,串灯泡慢慢检查。电阻最好用线绕的,并且国产电阻替换的时候最好降格功率使用。

网友J:
继电器没有吸合,开关电源管坏,P,N之间有短路

楼主:
原因查明,外接制动单元的一个IGBT击穿了,等待更 换后再试。

楼主:
今天更换了击穿的IGBT ,通电试机,久违的电机转了起来,接着停机,制动正常,一会再启动,电机又不转了,一检查,发现,制动的IGBT又少了,启动电阻也少了,制动电阻温度也高,我就不明白了,这是什么原因了。是IGBT 质量问题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情况使我想起前段时间修过的一台设备,是卧式加工中心。当时故障是 X轴放大器报警 LV(主电路欠电压),维修人员将X轴的控制板与Y轴的对调,开机后X、Y轴都报LV警,厂里没敢让他再搞。第二天我去查了下,发现X、Y两个轴功率板上的制动管都击穿了。更换后,我觉得根据故障过程应该是X轴的控制板故障造成的制动管击穿,因为维修人员缺乏经验调换控制板造成Y轴功率板上的制动管也击穿。厂里生产任务紧催试机,我也抱着侥幸心理上电试机。一切正常,五分钟左右,Y轴报警LV。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报警也应该是X轴,怎么是Y轴呢?拆下Y轴控制板,仔细检查,发现制动管驱动电路侧一个200k 1W的电阻断路。现场没有1w的电阻,用4只0.25w的200k的电阻并联再串联后代用。试机、加工正常。事后分析,当两个放大器都报警后,维修人员就没有把调换的控制板装回原来的位置,所以故障控制板就变成了Y轴了。这是现场维修的,共用了三个制动管、四个电阻。跟你的这个情况有点相似,供参考哈!

网友B:
制动驱动电路查查,还有最大的可能是制动电阻已经烧坏,量电阻正常,但功率却很小了。当制动时相当于P、N间直接短路,烧模块是肯定的了。有次数控车床的电柜黑烟直冒,查是变频器一体模块的制动管击穿,外置一个单管,装好试机,停车时我看到制动电阻黑烟又冒了,哈哈,幸亏外置单管,不然一体模块又没了。量制动电阻阻值正常,正常也换。变频器又重搞一下,用了大约半年多了,一直正常。

网友K:
制动单元的模块击穿了切记不可以直接上电!原因就是要查一下外围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