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一直没动手做过,虽然有点思路,但是还是很多不太懂得。平时一直学的西门子200 300,西门子440变频器,以及西门子的触摸屏。对通讯也不太熟悉。
要求买一台国产的PLC【未购买】,与6台~8台上海米兰M5000连接,同时还需要连接一台国产触摸屏【未购买】
生产要求:A每台变频器都由外部开关控制 启/停
B 开机要求电机从0升到50hz的时间为 T1(0-60s)
     电机到50Hz后开始【曲线】降到30Hz 时间为T2(0-180min)【关键是这一步,不知道怎么做?】
  停止 电机从30Hz降到0为T3 (0-60s)
C 如何选购国产PLC、国产触摸屏,求介绍推荐一下?

楼主:
t1:时间范围0到300秒
t2:时间范围0到3小时【s曲线调频】
t3:时间范围0到240秒
t1 t2 t3 需要在屏幕设置

说明书(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vr0ASyTvc4E3SAENf3dS3711d6eVeyAknUiWjRNkX9ZX5EA_1_s6cV4fDfdcqzzIcEY40GoxxYrWn064bVb1t11b-1w5fVZMtfnOF4r83y

网友A:
硬件选型问题。
要多看说明书解决,比如变频器本身支持什么通讯方案。
走通讯编程吧。

网友A:
其实不走通讯编程也得,直接用PLC加模拟量单元进行控制就得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除了屏用通讯外,变频器可以用I/O点搞定,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C:
用通讯可以节省开入开出点和模拟量模块。但编程要复杂一些

网友D:
简单,走MODBUS通讯PLC和触摸屏的即可!!!!选择面很广!!!!!!

网友E:
台达的PLC触摸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