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6):
如题,怎样通过RSlinx实现在Excel中显示位状态?
大家知道通过RSlinx的数据链接可以在Excel实现模拟量或浮点数的显示,可是怎样来实现十六进制的位显示呢?
求助各位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A:
RSlinx中建立configure driver 在树形那里右键你想连接的PLC建立DDE/OPC topic之后在菜单栏里面的Edit里面点copy DDE/OPC linx..找到你想监视的tag选定后确定,在Excel单元格里面选择性粘贴--粘贴连接--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这样只能得到一个十进制数,或者一个实数!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转换为16位的二进制数。
我想要在Excel2003中的某一个格中显示这个十进制数其中的某一位的状态值!
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后面加上你想要监视的位不就可以了吗。
例如:你copy的是“[tt_1]Local:0:I.Data[0],L1,C1”很清晰的可以看到Local:0:I.Data[0]后面加上你想监测的位“[tt_1]Local:0:I.Data[0].10,L1,C1”就是监测第10位的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我用的是PLC5,我去试试!
再次感谢!
这问题困扰我好久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可我从PLC5上读不出位状态啊?
是不是操作有问题啊?
能帮我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