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最近做一台设备用的tb买的普中plc 以前用过好几次都没问题,这次又买了3台,考验来了,原来的程序输入到里面,怎么也不好用,老是乱动作,厂家说把接近开关到位了用一个时间控制,就是到位必须到位0.2s才动作,也照做了,还不行,用的stl指令,以前用的好好的,这次调试到半夜2点也没搞好,最后把他接地了好像是好了,好不容易觉得有2台机器还行,在家试验了3次5次没事就发走了,结果到客户哪里还是偶尔动作,有2个点带动的气缸来回动作。

昨晚做另外一样的一个机器,还是不行,于是果断换三菱plc调试,我靠,心里那个稳定 安稳 没法说了,一次毛病都没有,太棒了。用那个普中的 心就悬在空中的感觉,老觉的不踏实。而且昨晚还有个现象是干这活 突然输入输出灯和run灯全部不亮了,关电重启就好了。因为普中的输出电流3a直接带电磁阀,做的设备2年多了都没毛病,对了还有一次出现一个故障是,输入点一个有输入同时4个就有输入了。所以各位,能用好一点的plc别用一些所谓抗干扰厉害的货了。

网友A:
想有保障还是用国产大点的厂家

网友B:
看起来是普中PLC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不行,普中PLC是哪出的?没听过这个品牌。看起来还的用大品牌。

网友C:
建意用市场上使用多成熟的产品 像台达 永宏 也不算贵

网友D:
以前叫海微现在叫普中,我用过4-5个,就是软件要不断更新,监控有时候更新不了,编程有点费劲,写进去了还算稳定,前几天买了两台,有一台买来硬件就坏了,他的好处是直接可以托大电流,也省个文本。但是我可能在寻找别的国产好PLC

网友E:
国内品牌还没用过

网友F:
第一次听过这个牌子。

网友G:
事实证明 关键设备必须用正品原装货 几块钱不能省。 尤其有的会出安全问题的。
国产台达永宏个人稳定挺好的,我自己主要用西门子的。。。

网友H:
想稳定就选成熟的牌子吧

网友I(2014-11-18):
还是用信捷PLC吧!我一直用这个!中间我用力德的PLC,力德的是仿西门子的 经常死机一做出去心就悬着了,没有几天客户就会来电话了的,最后都拆了回来,一直扔在家里不敢用他了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是用信捷PLC吧!我一直用这个!中间我用力德的PLC,力德的是仿西门子的 经常死机一做出去心就悬着了,没有几天客户就会来电话了的,最后都拆了回来,一直扔在家里不敢用他了哦
还有这事?

网友F:
信捷PLC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K:
什么场合用什么产品,做工控要选对产品

楼主:
是的,还得用正儿八经的东西哈,一旦心里没底气了之后,老怕客户来电话啊。

网友I(2014-12-18):
回复 网友J:
是的啊 !现在别的国产的都不敢用了哦

网友L:
这个牌子你敢用啊

网友M(2015-08-24):
光知道喊支持国货的请闭嘴了

网友N:
国产有些杂牌做开关量控制,我用了还是可以胜任的,我厂开发的设备用的PLC,从三菱到台达,再到信捷,再到现在的无名杂牌,都很少出过问题,现在用的无名杂牌,不但便宜,最大的好处是它输出端驱动能力强,不象品牌的那样要考虑中继的问题了。。普中也接触过,确实存在抗干扰能力差的问题。最早看中普中,好象也叫海微吧,是它带外部参数修改功能,但有点贵,相对于一体机来说没多少优势。前段时间看中它带可控硅输出的那款,如果可行,那我们可省事好多,因为我们有一款是靠中继来驱动交流接触器的。拿了一个试样,写了程序运行几天,没问题,好高兴,但仅仅只在PLC供电端并了一个恒流源,接触器一顿乱跳,这是典型的抗干扰能力差,问了厂家,他们也解决不了,最后这个技改项目只好放弃。对了,论坛里有谁用过可控硅输出的PLC没有,请谈谈经验。

楼主:
啊,这样啊,我家里的3个普中的一直在家休班呢。没敢用,300多一个啊。

网友O(2015-10-29):
感觉要用便宜又相对稳定的话,建议用松下

网友P:
不建议用PLC的电源带传感器,非常容易干扰,另外配电源带传感器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个plc本身就不带电源,就是外置开关电源给供电的,以前用的行,后来用的同样机器,同样程序,它乱动作。最后用三菱的就没事了。就是普中的plc做的不好用的差件,反正是plc不好,到现在3个plc还在家里睡觉呢, 300多不值得啊。

网友D:
这个品牌我不会用了,他的优势不明显。其他的国产还有很多不错的

网友Q:
个人感觉,如果不是特殊模块,国产的和某些非国产也差不了几个钱,但是稳定性就不是差一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