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推荐客户用fx1s的plc 做脉冲定位控制,客户说用3u的高端,我以前真没舍得用3u的,这次用的感觉就是爽,写入速度超快,不想1n 1s的写入磨磨蹭蹭的,搜的一下就写好了。
然后用的750w台达伺服加1:10的减速机做转盘4等分,电子齿轮比为160:1 最后1000个脉冲走一圈90度就是250个脉冲,加上减速机1:10就是2500一个角度90度。现在程序ok了,还没做最后老化测试,暂时工作1个小时没有误差,每次定位都准确,但是一直干一天,或者干一个月 一年有没有误差就不知道了,一直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A:
楼主电路板线有点乱,3U旁边是什么模块?冲电器,有无得送啊表情。3系列以下的写入速度慢到,

楼主:
8ex模块,韩国手机充电器。激光打字,超声波焊接。

网友A:
电源滤波器是给伺服还是PLC滤波?用过几家国内超声波老是不稳定。

楼主:
伺服滤波的,超声波做的比较早的应该是我们威海,但是价格比南方高,用料扎实。

网友B:
楼主把伺服驱动器的隔离变压器给省了。

网友C:
楼主用什么品牌的伺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品牌的伺服
第一张图片很容易看的出:台达;

楼主:
伺服驱动器还要隔离变压器吗,我从来都没用过隔离变压器。好像是1kw以上的我看有用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

网友A:
台达伺服,吗的,接口有不用常用的USB接口,有要单独一条编程线。没见过伺服驱动器用隔离变压器,平时见同行他们都这样用。国内的超音波箱走线工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台达伺服,吗的,接口有不用常用的USB接口,有要单独一条编程线。没见过伺服驱动器用隔离变压器,平时见同行他们都这样用。国内的超音波箱走线工艺
最下面的CN3外形像USB,但这不是USB接口,与外部通讯用的。带RS232 RS485;
看图片应当是台达ASD-B2系列;

楼主:
线还没整理呢,先调试,整理完后多余的剪掉,规整好了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E:
也不用直接从FX1S升级到FX3U,也可以用FX1S的升级产品FX3SA,这个有USB口,写入速度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