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今天就是学习一下数据格式及要求和数制转换,这部分也是我们编程的基础,是我们需要掌握的。

     s7-200对数据的格式是有一定要求的,指令和数据之间的格式是只有一致才能正常工作的。那么什么是数据格式呢,数据格式就是指数据的长度和表示方式。

     S7-200在寻址时,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长度。S7-200在存储单元所存放的数据类型有布尔型、整数型、实数型和字符串型这四种,这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的。

     对于整数又可以分为无符号整数和有符号整数,那么对于一个有符号数来说,它的最高位是符号位来的,0代表是整数,1代表是负数。下面就列出了几种数据类型的取值范围,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对于数制,二进制数据是用0和1两个数码来表示的数,也就是一位二进制数是有0和1两种不同的状态的,所以我们是用一位二进制数来表示开关量的。而将二进制数从右往左每四位用一个十六进制来表示,即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六进制数,这样又引入了十六进制数。

     对于二进制或十六进制,我们常用在逻辑运算里面,对于日常的计算常用的还是十进制。2#表示二进制,是逢二进一的,10#表示十进制,是逢十进一的,16#表示十六进制,是逢十六进一的。

     对进制有了了解之后就是要对进制转换要有一定的了解。比如二进制、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以及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十六进制数,还有二进制与十六进制的互换,都是我们要掌握的,掌握这部分的内容将对以后编程时有很大的帮助,虽然说我们可以用电脑自带的计算机进行转换,但是掌握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进制、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我们可以将二进制、十六进制的各位(从右往左第n位)乘以对应的位权(
),并将结果累加求和,可得其大小。比如将2#11011转成十进制数,就是

     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十六进制数,我们可以用除N取余,逆序排列的方法。比如10#8000转换成十六进制,则
     所以,10#8000=16#1F40。

     而二进制与十六进制的互换,可以按一个口诀来转换。2转16:四位并一,按表查数;16转2:一位变四,按数查表。下面就给出二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对应表。

     所以今天就学这么一个数据和数制的内容,你有在学习吗,你学习的怎样了

网友A:
感觉讲的太慢了,内容一次能否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以后每天一更!

网友B:
理论上是都明白,但是不会 在实际中应用才是最大的难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和实操相结合才能更好掌握!

网友C:
别这么麻烦了,西门子官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