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在下载好程序后,发现设置密码时软键盘特别小,很容易按错键。怎么修改键盘的大小呢?新人求帮助。

楼主:
亲,来人啊 @ZCMY  @yejingmao

网友A:
是人机介面的键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人机画面上输入密码时显示的软键盘

网友B:
品牌型号?一般在软件里查看下窗口设置

网友C:
基本上是GC4401之类的小触摸屏。

系统自带的密码键盘一般都比较大啊。

如果是自己做的数据输入的话,选择用户键盘,然后自己拖大一点即可。

网友D:
是触摸屏吧,很多型号的触摸屏都是可以把键盘放大的。楼主你的是啥品牌的啥型号的啊?

网友E:
可以自己做一个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型号?一般在软件里查看下窗口设置
PFXGE4401    另外窗口设置在哪啊  我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PFXGE4401    另外窗口设置在哪啊  我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哪找系统自带的键盘啊   这个显示一直是灰色的

楼主:
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