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这里面提到有STRCUT变量,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在哪里有定义

还有就是数组变量,怎么也调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提到有STRCUT变量,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在哪里有定义

还有就是数组变量,怎么也调用不了

结构变量作为数据类型首先需要在数据类型中定义:

然后可以为变量指定为已经建立的结构类型。

至于数组变量,使用时应指定其下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数组以及Struct作为FB的参数,这地方我都知道。
就是说数组能不能作为FB的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还是说,进行P参数调用的时候不行?

另外,Struct的定义方法已知晓,谢谢说明。看样子Struct是全局变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数组以及Struct作为FB的参数,这地方我都知道。
就是说数组能不能作为FB的输入、输出、输入输出。还是说,进行P参数调用的时候不行?

另外,Struct的定义方法已知晓,谢谢说明。看样子Struct是全局变量啊。

数组以及结构变量是作为FB的参数时,传送的是其地址指针,因此需要在输入输出中定义。

在为FB指定结构变量或者数组参数时,你在全局变量或者段中建立的符号变量需要指定PLC地址,而不能使用自动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另外,能不能看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0626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