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7):
各位师傅 安川SGDV-1R6A11B伺服报警A810 查询知道是绝对值编码器错误是掉电引起的,现在电池换了就是报警不知道怎么解除,此款伺服驱动器没有按钮。我现在也没有安川的数字 操作器请教各位师傅怎么解除,听设备厂家说要连接电脑调试具体我也不懂。

楼主:
谢谢各位 到安川官网下了伺服调试软件,搞定了。

网友A(2016-11-04):
回复 楼主:
请问您是怎么搞定的,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B:
a81就知道怎么弄,没见过a810

楼主(2016-12-10):
回复 网友A:
下软件连接后复位 但要注意电子齿轮比 (我运气好点因为有两台同样的设备我把坏的用软件复位后 拷贝了好的一台的数据到有问题的这台后就行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