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4-10-17):
白色框里的两个螺丝是调什么的,怎么用?

网友A:
一个调量程,一个调零点。

网友B:
这个一般不建议现场用户去调的啊,要调也是需要标准信号对4-20mA进行标定的吧。

网友C:
出厂整定用!建议不要乱调,要标定!!!

网友D:
量程、零度调节旋钮。一般在校准或者零点漂移的时候使用,现场很多变送器都有这样校准变阻器。

网友E:
这个好奇可以,动手悠着点…

网友F:
写着span的是调满螺钉,边上写着zero的是调零螺钉。调校变送器的时候用的。
通过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螺钉来改变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