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4-10-17):
白色框里的两个螺丝是调节什么的?怎么用?

网友A:
它的作用是在有标准的情况下对压力变送器进行校准时可调0点和满度

网友B:
多圈电位器,用来校对调整用的,用户不管它

网友C:
这个叫压力变送器。它是由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和仪表放大器组成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毫伏信号,由仪用放大器将其放大为0-5V或0-10V的标准信号。
那两个带螺丝的元件是电位器,一个调节传感器的零点,另一个调节信号的满度值。你可千万别动,因为调这个需要给定标准信号来检验,什么都没有,动了它那可就乱了,以后的变送器信号就不准确了。千万千万,别瞎动。

网友D:
如果有几万几十万专业校准设备,这两个电位器大胆动。 如果啥都没有,动了准备换新。 反正2004年底出厂仪表到现在不坏也不准了

网友E:
右边零点,左边量程,给个标准信号进行比对

网友F:
这个没用过看着很高端啊

网友G:
应该是调零和调量程的 线接好给个标准信号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用便携式压力校验仪即可现场检定。买一个工作方便。

网友I:
上面不是写了 一个零点一个满点。 在量程下限的时候调零点到4mA 给标准压力然后调量程的电流

网友J:
     右边那个是调零用。
     左边那个是跨度,量程。

网友K:
看看,支持一个1
PCB打样:www.sz-jlc.cn

网友L:
不能乱调

网友M:
调零和范围的
建议找好参照物再动手

网友N:
一个是零点,一个是满点。不建议现场用户自己调节那个,不建议现场用户自己调。

网友O:
SPAN:量程;
ZERO:零位;

网友P:
这个电路是扩散硅压力变送器上的电路板。一般出厂已调好。一个是调零点、一个调满度。如需现场调,可以微调。

网友Q(2014-11-28):
你这款是4-20mA输出的,左边满点电位器  右边零点电位器,在无加压 负载时 ,可以调试零点;把零点归零,满点不要去动它。不然不准。
传感器从业者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你这款是4-20mA输出的,左边满点电位器  右边零点电位器,在无加压 负载时 ,可以调试零点;把零点归零,满点不要去动它。不然不准。
现场的几个压力变送器都是4~20mA输出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右边零点,左边量程,给个标准信号进行比对
同意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