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4-10-17):
DVP-10sx上的数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是台达PLC啊

楼主:
是台达PLC,不知道上面的数码显示有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DVP-10sx上的数码管起什么作用?
   显示相关的信息.看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用手册上没有说明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用手册上没有说明啊,
   软件的帮助文件里也没有啊?

网友B:
    DVP-SX 系列为 10 点 (4DI+2DO+2AI+2AO)
    可能是显示模拟量,你有机器可以验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