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SINE303A-4R0

楼主(2014-10-17):
启动端子X1RUN运行显示频率没变化?

网友A:
频率给定了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看看吧

楼主:
频率给定端子VS,参数也正常

网友C:
可能是外部VS信号线断线了,你短接VS和10V 2个端子,再给运行信号。正常情况下应该有50HZ输出。要是还是没有输出就改面板控制,看有没有输出,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