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通讯

楼主(2014-10-18):
最近弄了一台信捷XC3 60R-E,

在网上买了条编程电缆,

想用来学习,

东西都连上之后,写了几条梯形图,接一个小灯隔几秒闪烁,现在的问题是程序下到PLC后,运行是正常的,但是灯闪几次之后,在线监控就显示脱机,提示串口通讯超时,再联提示串口已被外部程序打开。
这是怎么回事呢?小白求解!!

网友A:
USB转接的?

楼主:
对啊,电脑没有COM口,买的USB电缆。

网友B:
估计是编程数据线不稳定。
价格低廉的数据线,芯片方案通常是采用最精简的方案,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C:
这个编程线还要买么????????????

网友D:
你的数据线质量不好

楼主:
晕死,50大洋呢!!!

楼主: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有好的usb转接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把输出(中继,灯)都拿掉就不会出问题了,是我的接法不对?

网友E:
这个和负载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如果就是PLC上的继电器输出,与通讯是没有关系的;
但如果是输出带的负载会产生干扰的话,是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G:
信捷PLC有两个编程口!

网友H(2016-07-14):
我一般都用的是左边那个口,右边那个我根本用不了,是型号的问题吗?

网友I(2016-12-24):
回复 网友H:
XC3系列,我试过两个口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