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样一个感光电路能用吗?

楼主(2014-10-18):
楼主没有什么电路知识,在网上搜来的资料拼起来的,请大家看看这样的电路能不能用

楼主:
这个电路要达到的目的,如果光敏电阻感应到光继电器断开,无光继电器闭合

网友A:
能用,可能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可能不太稳定。
还要加什么功能才能稳定?

网友B:
一是不稳定,二是灵敏度低。建议通过放大电路驱动继电器。

网友C:
如果硬要用这个电路,继电器要采用低电流的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可能不太稳定。
还要加什么功能才能稳定?
光敏电阻去控制三极管电子开关,电子开关再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没有什么电路知识,在网上搜来的资料拼起来的,请大家看看这样的电路能不能用
这样的电路不能用,因为光敏电阻的暗阻大于1兆欧,亮阻不小于1000欧姆,所以在强光照射下依然有1K左右的阻值,10V的继电器动作不了,必须用电压比较器做一个单向比较电路,其输出驱动三极管,在驱动继电器,这样才能工作稳定。

网友E:
搜一下:“简易路灯自动控制”就行了。

网友F:
7楼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G:
分析的很有道理,还是改下的好

网友H:
买个路灯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