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求助,我的安川变频器V1000提示HBB故障代码我要怎么办啊!

网友A:
hbb安全信号输入中,把外围停机信号断开,看看是不是还报hbb,断开外围信号还报的话,就修改一下输入端子试一下,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B:
看一下上面三排端子,最左边的一排,下面三个有没有连接好。

网友C(2015-11-06):
请问该故障属于什么情况

网友D:
是不是安全供电接触器常开触点不好用!

网友E:
安川的变频器,伺服的HBB,都是安全回路断开的正常保护动作。如果外部有安全联锁的,只要短接之后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变频器问题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外部原因的正常保护。

网友F(2017-01-10):
不用输入安全信号输入的时候请把H1 H2 HC 短接。更改参数也可以。随你

网友G(2021-03-10):
H1 H2 HC 如果已经短接
CP1 AND CP3

网友H(2022-08-29):
少插了一个小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