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施耐德ATV71-37KW变频器上电报NLP,监视电网电压:无法测量,CPU板换过,问题依旧,各位老师,分析下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这种机不是一般的麻烦,我有几台很靓的这种机37  45KW。需要的找我

网友B:
是新机,还是旧的机子呀?

网友C(2014-12-09):
回复 网友A:
电抗器接了吗

网友D:
检测电源板看某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2017-04-17):
您好,施耐德NLP故障处理好了吗?

网友F(2017-10-31):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我这里有一台ATV71 132KW的一样故障,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电源板  马达控制卡和主板都有可能报NLP   先测量P N之间有无560VDC电压  有的话代换前面所说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