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4-10-18):
台达ES的PLC,需要加一路编码器24v单端信号,另外一路是一个12v的脉冲计数信号,想请教12v是否需要转换为24v的脉冲才能进PLC

网友A:
台达的PLC输入点12伏电压应该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网友B(2014-11-21):
12伏没有事地

网友C:
5v的不行  12v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