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根据波形判断编码器类型?

楼主(2014-10-18):
一个编码器,不知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型的!但是手头有波型图,方波的,能否根据这个判断这个编码器就是增量型的?

网友A:
应该是增量型的,输出A,B,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了,那请问,找零位的话,必须要用示波器对吧?

网友B:
若是安装调试及维修电力电子设备,会用到示波器,数控设备维修一般情况下用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要更换伺服电机上面的编码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用,增量型一般自行定义零点,比如用接近开关+一个Z信号来作为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那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