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瞄准时测量觇孔与准星的偏移量

楼主(2014-10-18):
上图是一个瞄准示意图,瞄准方法时通过觇孔(也就是一个圆,非常小,直径3-5mm)观察到靶面,再将准星顶部放至觇孔中心,与靶心三点一线。主要测量瞄准确定时,准星顶部与觇孔中心的偏移量。(在扳机上安装一个按钮,瞄准确定时就扣动扳机击发,即开始测量)
(图为表述基本情况,概略示意。)
不知可用何种元件实现,望各位指条明路!感激不尽!

网友A:
挖!军工的火控系统?
全自动化控制对吧,连点火射击都是全自动的?
百分之百要视觉技术了,技术应该是属于军事机密的范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那么高深的吧,只运用于轻武器而已,太复杂,成本太高,不具可行性

网友B:
你的目标靶距离是多少?风速是多少M/S ? 是什么风向?弹药出膛的初速度是多少M/S ? 因为弹道走的是抛物线轨迹
所以,没有以上这些参数就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只是初步的设想,所以靶位是固定靶,距离在步枪有效射程范围内皆可,暂时不考虑风向等因素的影响,初速则特定枪械其初速参数都有,至于外弹道仿真,只考虑重力与空气阻力,运用弹道方程还是可以仿真的。
当然现在只是瞄准的判断上,先应用于瞄准训练,至于模拟射击那些都是后期工程了。

网友A:
楼主的目的就是测量枪支射击的时候,弹药发射震动对瞄准目标物体产生的偏移量,对吧。
其实可以想办法的。
枪支必须固定于支架上,支架上安装PLC和绝对值编码器,还要考虑枪支震动之后的偏移方向,可以安装万向活动接头,或者采用拉线位移编码器形式。
可能需要安装多个绝对值编码器进行测量偏移的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不是射击后,射击后偏移更加具有不确定性,难度也更大。
我是射击前进行测量,即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通过测量结果,一方面记录射手的数据,提高训练效果,另一方面是得出枪械的初始状态,为下步外弹道仿真作铺垫。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我学习下那两个东西,有问题再请教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