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维修两台三相220V HLP C+ 1.5KW的变频器,都是上电无显示  更换开关电源两个电解后上电输出一切正常,带电机时频率上升紧接着报加速欠压,查看母线电压和实际值一样都是310左右,测主电容容量也正常,继电器会吸合,带电机时延长了加速时间也报欠压,加速过程观察母线电压下降很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帮忙解答

网友A:
主电容容量没问题的话,就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B:
甩掉负载以后正常的话应该是继电器接触不好,还不正常的话应该是风扇损坏。

网友C:
不带电机不跳的话,应该是继电器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维修两台三相220V HLP C+ 1.5KW的变频器,都是上电无显示  更换开关电源两个电解后上电输出一切正常,带电机时频率上升紧接着报加速欠压,查看母线电压和实际值一样都是310左右,测主电容容量也正常,继电器会吸合,带电机时延长了加速时间也报欠压,加速过程观察母线电压下降很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帮忙解答
首先测量动态时三相输入电压的降落是否有,若无,在测量继电器触点闭合后的压降,若动态时压降增大,就更换,

网友E:
监测接触器两端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更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F:
“加速过程观察母线电压下降很快”是实际测量的电压?还是变频器面板显示的电压?如果是变频器面板查看的母线电压,那问题就出在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好像海利普的小机器电压检测在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大概-40V左右。估计还是检测电路的电解电容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G:
运行时可实际测下直流母线电压看个显示是否一样,是,可能继电器触头接触不好,否的话就要检查变频器母线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面板显示和实际测量母线电压都下降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继电器和电容都是没问题的 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