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问题如题目,望知者告之,谢谢

网友A:
    截面积有要求.

网友B:
没要求。距离越近越好。

网友C:
3芯屏蔽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如题目,望知者告之,谢谢
热电阻的导线用铜芯线即可,至于要求,要看使用场合有什么要求,精度高用三芯线,精度低可用两芯线。

网友E:
一定要用3线的,2线的电线本身电阻也算进去了,精度太差,测量比实际温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多粗的线合适,,我们目前用的是RVVP4X0.2,但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多粗的线合适,,我们目前用的是RVVP4X0.2,但好像有点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0.2mm2的屏蔽线,一路接到西门子PLC模块四线制,一路接到记录仪三线制,两显示温度相差4℃,改用0.5mm2的屏蔽线就相差零点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0.2mm2的屏蔽线,一路接到西门子PLC模块四线制,一路接到记录仪三线制,两显示温度相差4℃,改用0.5mm2的屏蔽线就相差零点几
   你已经学到了。

网友F(2014-12-01):
改用三线制或者四线制接线方法,消除导线电阻带来的影响

网友G:
线缆材质一样、规格一样、长度一样,最好是同一根屏蔽三芯电缆

网友H:
距离长了,应该加补偿导线了吧。

网友I:
用三芯四氟镀银屏蔽线,线越短越好,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J:
我们是2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