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当接上380V普通电焊机(两相)后其中有一个电表就反转的,三个电度表接线正确无误,质量没有问题,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好像有这个现象,具体分析不记得了;但计量总和,应当是正确的。

网友B:
呵呵,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C:
电压的相位角不对,把反转的电表的电源取别相的电源就好了。

网友D:
还是电度表接线的问题,仔细的查一下。

网友E:
相位差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烧焊的时候正传,不烧焊的时候就反转。

网友F:
是机械式电度表还是电子式电度表   这个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G:
相位没有搞对,就算是正转,计量数也不正确。

网友H:
电流线圈与电压取样相位要一致

网友I:
那个为什么用单相电表???

网友J:
3个单相电表的价格还抵不上一个三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