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和电脑能联机
但是读取不到程序
请教下原因

网友A:
有用G6M 的用GMWIN4.0以上的软件打开!!!棒子的东东!

网友B:
软件没问题
可以看到cpu等的信息
程序读不到

楼主:
禁止上传了

网友C:
可能是设置问题,还是加密了。我这有一个GM6 CPUA上传有进度条,最后报故障,厂家搞了一下,输入密码可以上传了。他不告诉我怎么做的,你现在可以上传吗?分享一下。用GMWIN4.17程序

楼主:
上传不了
设置禁止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