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看看我设计的冷压机梯形图

楼主(2014-10-18):
自己第一次设计的梯形图,用的是台达的plc,只是把传统的电路图转化成梯形图,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会努力的,这是冷压机的电路图,相比普通的继电器电路图有所改进,已经输入PLC测试可行,请教大家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需要增加什么或者删除什么吗?又或者可以用相应的应用指令来简化?原理大家应该都懂吧!我简单说一下:启动后油缸下压,达到压力后保压计时,时间到了泄压后延时提升停止工作.
上了4张图,两张是电脑截图,一张手画的,一张原件说明

网友A:
做个注释,不然自己都看不懂

网友B:
最好加个注释,方便以后升级维护

网友C:
建议楼主在设计PLC程序之前,先把控制流程图画出来,然后再编程,特别是复杂的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在设计PLC程序之前,先把控制流程图画出来,然后再编程,特别是复杂的大程序。
怎么画控制流程图啊?不怎么懂,可以举例说明下嘛?

网友D:
加个注释就更好了,

网友E:
用步进指今做这个程序可能更简洁哦,注释得做上,便于理解修改!

网友F:
回复 楼主:
给个小的实例看看可以吗?流程图

网友G:
加上注释吧,过两天自己都看不懂了

网友H:
加上注释,便于阅读,不然过几天你自己都难看懂。

网友I(2015-09-05):
外部时间继电器好,随时可以根据工艺调整冷压时间

网友J:
加注释,方面以后维护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