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老问题

楼主(2014-10-18):
今天装一三相电表(不带互感器)遇到零线接入时,两根线太大,电表的零线接口插不进去,俺就把两个零线用直接头压好后,再接入电表的零线口(如图)。不知这样可以不?好像有点笨?35平方的三相电,零线如果用直接头压好后,用多大的线再接入电表的零线口就可以了??或者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如零线直接接入下一级漏电的进线端后用一根小点的线再倒接回三相电表的零线端?

网友A:
可以压接一根小点的线接到电表零线处。

网友B:
零线应该没事

网友C:
这根零线只给电度表用,拿出几根压电表里就可以

网友D:
不必这样压接,在开关下零线端子处引一根2.5或4平方的线到电表的零线接线孔,为电表提供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E:
怎么选的线呢,零线比相线还粗,怪不得插不进去。

网友F:
可能5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G:
做工很好啊 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必这样压接,在开关下零线端子处引一根2.5或4平方的线到电表的零线接线孔,为电表提供电压就可以了。
这样接就行的。

网友I:
5楼方法挺好的,空开零线不必过电表了,直接上N零排就就好了

网友J:
接零排,再用合适的线引到电度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大是适合?我的主线是35平方

网友K:
回复 楼主:
2.5以上就可以了,你选的那块电表是不是有点小了啊,工作时电流多大?

网友L:
直接上零排,再用合适的线引到电度表 ,过电压线圈用,2.5就够

网友M:
5楼说的很正确。我一直就这样搞。

网友N:
这个要看你是用三相的还是用单相的

网友O:
5楼的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P:
引用 网友D:
不必这样压接,在开关下零线端子处引一根2.5或4平方的线到电表的零线接线孔,为电表提供电压就可以了。
实际工作中经常这样做的!

网友Q:
接一根1.5平方的线就可以了
他是工作电源

网友R: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