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ABB550启动报接地故障,将应用宏改成标准,启动还是报,不接电机的话就报超速运行,意思是超过最大限定速度。(他电机控制模式为无感速度矢量模式)这就意味着速度反馈出问题了,让主板不断加速,导致超速。改为转矩矢量还是不行,只有标量运行才可以,标量运行状态下显示的输出电流基本正常,反正是反馈有问题。霍尔后级还有信号处理电路,几个芯片。会不会在矢量运行下会启用检测某种波形,而这个电路有故障导致不正常。而标量运行只检测霍尔电压,不起用芯片所以能运行?请大师给小弟方向

网友A:
检查各相的互感器是不是接对了!接反会导致矢量模式报过流!

网友B:
貌似电缆太长了也会报接地故障,多大的电机啊,走线有多远?

网友C:
调整一下载波频率(降低)试试看,

网友D:
我认为还是霍尔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霍尔的线头,或者是霍尔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