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18):
   有一个  楼梯的 照明灯 需要改成节能 的 雷达波感应 灯,但是原来的 o火线控制双联开关的 控制开关说又不要拆除,也就是说当 雷达波坏了 或是有时需要 一直照明时就 按下 双联开关,让 灯一直亮,如不需要双联开关时,当闭关双联开关时,人走到楼梯的 雷达波感应区内,照明灯也会由 雷达波感应输出的 继电器中的火线 来 提供电源让这个 照明灯亮,当人离开时,灯自动熄灭 !

  请问这个做可以吗? 也就是原来的 双联控制灯不动,在灯的火线 处并接一根 雷达波感应开关送过一的 火线,这样控制有问题吗 ?

网友A:
可以简单画一下图看看;
线的引出,是否方便。

网友B:
只要不影响使用,没其他安全问题,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应该没问题,能用

网友D:
可以的,只要不是两个单相电进行供电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二个单相电供电,但是是同入户线的二根线给同一个灯供电,这样可以吗 ?

网友E:
如果电源取自一个回路上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这户人家是别墅,是三相供电的吗,好怕搞错相电就直接短路的说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简单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这户人家是别墅,是三相供电的吗,好怕搞错相电就直接短路的说
在现场取一路电上雷达,就不怕取错电了

网友H:
楼主.这个好复杂呀,请先给出这个灯的"双联开关"电路图,在给出"雷达波感应 灯"电路图,问题再讨论就简单了.
如果你用的感应开关是与灯分开的好办-----并在原开关上就可以了.
如果是与灯头在一起的,要改电路+穿线,麻烦啦.

网友H:
再一个要二路供电的话,还要有防电路电路.
是二开关控制一个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是二个开关双联控制一个灯,还有再加一个 人体感应开关也要控制灯,按下开关,灯也亮,不按开关感应到人体,灯也亮

网友I:
在双联控制开关进线处接一根火线上顶接雷达控制器,零线共用,看图.蓝线是后加

网友J:
并一个雷达开关就可以了如下图:

网友K:
看了一下,楼主的问题问的就是太对,但大意就像11楼那样说的,主人家要的结果就是开关也能开灯,感应也能开灯,那就是把感应开关并上去就行了,不是二路供电,二路供电是不同回路了。

楼主:
  谢谢 13 和  14 楼的朋友解说 ,太详细啦